T60

楼主(2012-05-14):
T60主板上没有上CPU内存,开机还能加电,电流到了0.8A,北桥发烫. 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
可能是DC-DC TSURUMAI检测各路电源的芯片出问题了,没产生pwrshutdnow信号

网友:
温控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有短路地方吧,什么都不上电流能上到0.8A吗?

网友:
上了CPU内存是啥情况啊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短路??量一下各电感电压出来没有??量一下桥背后的滤波电容阻值正常与否?????

网友(2012-06-29):
??我也有一台!!!不知道怎么办呢!

网友:
看看ads#,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换个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