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ONY- VPCY2遇到的怪问题

楼主(2012-05-14):
接到一台SONY - VPCY2的机器,现象LOGO停留很长时间后提示系统丢失,初步怀疑硬盘坏,取掉硬盘正常,硬盘放在移动硬盘盒里能正常使用,可以看到里面的数据,也能打开用,但装到笔记本里面就找不到硬盘了,低格也无效,还是老样子,放硬盘盒里读写,识别全部正常,这个硬盘放到其他笔记本里也是一样, 不能被笔记本识别,请问有哪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的吗?硬盘是三星320G的

网友:
客户把机器拿走了,最后是客户自己在网上买了个500G的新硬盘,拿来帮忙换上装系统,原来的320G的硬盘放到硬盘盒里当移动硬盘了,想不通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