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008HA 电源板求助

楼主(2012-05-14):
华硕EPC 1008HA上电电流跑到0.18 主供电发烫,3V 5V无输出,测对地阻值130,正常,换主供电故障依旧,主板各部分供电对地无短路,现在没思路了,求指点!

网友:
没人吭声,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主板IO、BIOS 芯片都换了

网友:
哪路电压无输出就查那一路。。。。。。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