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

楼主(2012-05-14):
dell n4050进水,进水处tps51125,清洁,换51125,亮机,运行5分钟51125挂,换51125,电流0.7掉电。5伏大短0欧。换usb控制芯片,3.3伏,5伏正常,按开机键无反映,待机电流由0.01慢慢升,当升到0.005安时,51125发烫。如再不断电就烧51125,断电后再插电源,又从0.01安慢慢升,升的很慢。3。3伏正常,5伏正常,tps51125发出了pg信号,就是不触发,还有就是这待机电流慢慢升,该怎么查?求各位高手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解决了么?是周围的电容有问题么?

网友:
这他妈有点奇怪了  看看 哪里有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 断线了

网友:
还是后级有问题,用万用表监测一下3V5V的电压

网友:
发热后级有短路,加电到3V 5V 3VS 5VS烧,很快烧出来,慢慢调电流

网友(2012-07-02):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不好搞

网友:
造成51125发烫的;因素还不少

网友:
??楼上的点评一下啊。。。什么因素呢?

网友:
LDO有问题,负载,查待机负载,VL VREF等。。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正在搞,我的是3V  5V 线性电压完全正常,也无短路,待机有0.09A,芯片发热,连续换3个新芯片了,还是一样,也不出3VSUS   和5VSUS 电压,每个脚位阻值完全正常,电压也正常,很是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