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E43L的机器1.05V的线路短路,

楼主(2012-05-14):
拆了管理芯片就不短了,但不知这个芯片的型号,查不到,芯片上面写的是C6-BG,16脚下四边形的芯片

网友:
板号多少,

网友:
今天再仔细查了一下,不是1.05V的,是1.05V边上的那组供电,不知道是多少V,但那个1.05V出来一下就掉了,查到这个芯片与LE9的同一个功能的芯片差不多,LE9的这个地方的芯片是TR8204,我将这个芯片的拆下来1脚与7脚是短接的,但装到主板上的时候这个7脚与地是连在一起的,装上芯片后供电电感就短路了,我认为是芯处坏了,但一时找不到这个芯片,总是不能确定,这个芯片的2脚是5V的供电,开始修之前前面一个电阻烧了,直接连起来供电也是5V,现在的现象通电开机电流上到0.13A就掉下来,

网友:
这是笔记本得哇,怎么发这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