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2012-05-14):
故障现象:看电影卡,好像幻灯片一样。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XP 1600+
主板 V星 MS-6738 (威盛 VT8375 ProSavageDDR PM266/KM266)
内存 512 MB ( 胜创 DDR 400MHz )
主硬盘 迈拓 6Y080L0 ( 82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S3 86C420 ProSavage DDR ( 32 MB / V星 )
显示器 默认监视器
光驱 飞利浦 SPD2204T DVD光驱
网卡 威盛 Rhine II Fast Ethernet Adapter / V星

不要说装什么4IN1驱动。已经装了。
想换CPU,可死活不认高的CPU。无计可施了。

网友:
你看的电影是高清的那种么? 你这配置看的话肯定是会卡的 最好在网页上看吧

网友:
在土豆看的。。。

网友:
正常现象啊 楼主是想修吗?

就这配置什么豆看电影也不行,显卡和内存也太低点了,怎么也得128M和1G吧。另外网速怎么样,看了吗?

网友:
看电影的时候 你看看CPU占用率多少 不高的话换个好点的显卡

网友:
换台机子吧!

网友:
客人的,换机器这类话不用说了。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只是我们维修人,本着发挥硬件的最大性能。专业点说,这种配置看看电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换个2500+的巴顿。可是主板死活不认。气死我了。我手上大把的462巴顿。显卡我加过一个256/256的6200,一样的效果。

刷下BIOS看看能认新U不?

网友:
网速是中国电信8M ADSL 自己用。BIOS写过了,就不认巴顿。唉·······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CPU占有率是65%-75%很正常啊。我想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啊?以前是装个4In1驱动就解决了。但是这个驱动装了很多版本了都没改善。

网友:
旧配置了,你怎么都不行,该淘汰了。

网友:
硬件加速关掉试下

网友:
噢噢噢···············一言惊醒!谢谢了。对对对,这种东东是不能开加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