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楼主(2012-05-14):
还有上管和下管的定义

网友:
是的 是一种供电方式

网友:
电容 电感 电源管理芯片  高低端管  一起组合的电路称为PWM电路

网友:
PWM是门阵列

网友:
雪中送炭啊!困扰我的问题今天得到了解决。谢谢!  向你们致敬了!

网友A:
PWM,即脉冲宽度调制,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缩写,简称脉宽调制,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

好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即脉冲宽度调制,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的缩写,简称脉宽调制,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 ...

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