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用电池花屏

楼主(2012-05-14):
机器用电池一切正常  单独用电池 进系统后用鲁大师测试 会时而花瓶   此板子是集成显卡的  还有一个情况电池与适配器切换的时候会按下屏    用电池 外接显示器也是一切正常  换过北桥CPU电容  换过供电场馆  刷过BIOS  量过电压  换过CPU  内纯 哎实在是没有思路啊  忘有碰到过的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
你有没有把电池滤波的电容换掉,,

网友:
还有个情况这个机器  用电池待机电压也会出来吗?

网友:
这个问题少见比较蹊跷。

网友A:
从供电不足 出发 查下看

网友:
还是先把bios刷了吧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4.0

网友:
你没有看过帖子吗

网友:
刷BIOS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供电不足 出发 查下看

我感觉 也是供电不足 可是不知何处下手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挑战性

网友:
楼主有修出什么问题吗?我今天也接一台SL400的机器,故障和你的相同。单用电池的时候屏上有短线条样的花纹出现闪动,这时插上电源线条花纹就消失了显示正常了,拔掉电源单用电池花纹又会走出来,我换了屏和升压板,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