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子重装声音问题,在线等高手。

楼主(2012-05-14):
联想机子型号是 QB02310986,今天早上客户拿来装系统,系统是装好啦测试的时候放音乐没有混音,但是看电视的时候就是有混音,声卡驱动官网已经更新过还是依旧,设置上面小弟也该过但是没效果。请问下各位大大有没有高招,还有打联想客服,打都打不好。

网友:
下面有个喇叭的标志,你设置一下把混音关掉试试,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置过啦  没用啊

你把原版驱动下掉,用XP的驱动包打一个老版的瞅瞅。。

网友:
刚试好  还是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版驱动下掉,用XP的驱动包打一个老版的瞅瞅。。

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联想机子有时候用GHOST版,会出现这种问题,你用系统盘一点一点地装,驱动一个一个的打,试一试

网友:
你那个联想的管理驱动打上去没 ?联想的管理驱动一般都要打     或者你打个补丁看下  不行就换个系统

网友:
联想机子装系统 却是有这种问题 我还有一次碰到   有时响  有时不响  有一批机子都是这样的  去联想官网下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