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20S开机键盘大写灯闪烁3下

楼主(2012-05-14):
机器型号:惠普6520S 集显机器

  故障现象: 按开关触发

屏幕白屏,电源接口指示灯闪烁几下(记得是:点亮不足。黄颜色的) ,随后掉电,随即自动触发。白屏 掉电。 只有强制断开电源以及电池 才能彻底关机。  拆开机器后,测了仔细测了一下电池接口的电压。不插电池的时候

都是3.3V 。触发的时候也都为3.3V。但是掉电的 SDA-MAIN 会变为0V  测了一下IO所需要的供电电压都到齐了。旁边有一个6520S 独显的板子 测了一下 电池接口的同样4脚 正常也都为3.3V  。看了下资料。这款机器的充放电是直接由IO KBC1070所控制.因为SDA_MAIN 和 SCL-MAIN 是直接到IO的,手里正好有KBC1070.立即换掉。换掉之后,插上电源 电源接口指示灯 1黄1蓝。闪一下灭了 。装上CPU 和内存。触发 键盘大写指示灯 闪烁3下。 电流停在了 0.66左右。(如果不上内存就闪烁1下。手里的独显6520S正常是闪烁2下。) 测了下 主板的1.2V 1.05V  1.8V 1.5V CPU电压以及PWRGOOD都正常 和都到了。电流一直停在0.66A。BIOS也刷过了 内存 CPU 也都测试过 没有问题的。 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师傅,麻烦指点下,给点思路 谢谢。。   电流在0.66A的时候,按开关旁边的无线网卡开关已经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