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系列如何秒杀灌黑胶

楼主(2012-05-14):
本人两个月的维修经验,做桥一直狠稳定,T43灌黑胶简单解决,T60也是一样的原理,下面我就把解决T60灌黑胶的绝招分享给大家,一个字爆,让它爆,全部得重新做桥,爆到看见锡珠为止,然后翘,轻轻的翘,温度一定要达到,肯定翘的时候手会烫, 也得忍着,建议皮嫩的人不要去翘 - - ,下面是本人翘完桥之后的样子,

网友A:
T6的桥不好做呀,我也是一动就得全动,呵呵求大师给点好的经验

网友:
手机不好--别见怪

网友:
爆 ,,那桥和PCB 也跟着爆,,怎么办。

网友:
嘿嘿下面我就把绝招透漏一下,记住助焊膏一定要多加点,第一步在170度的时候加膏,第二 步在240度的时候加点膏,记住你要翘哪个地方的时候,先加点助焊膏,在去翘那个地方,这样成功的概率高狠多,记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T6的桥不好做呀,我也是一动就得全动,呵呵求大师给点好的经验

你可以先加焊,后做桥,加焊的时候注意温度,注意锡珠的变化,一定要锡珠刚融化的时候按下停止

网友:
楼主的方法好先进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锡珠会爆,等锡珠爆的时候就是你动手的时候了

那要眼明手快,

网友:
楼主做桥看来是加焊的多啊 我重新直球返修率百分之20左右,你们加焊的怎样呢

网友:
其实加焊的返修率狠低的,工厂出来的板一般可以用好几年把,然后你不动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在把它加焊OK,就相当于出厂化,就跟修硬盘一样,有个A区C区,C区一般是工厂用的,一般修好的硬盘一般都可以用个半年以上,主要是看用户的使用,他要是一天24小时不关机,反修会有狠大的概率,我觉得大多数做BGA的返修的板不是没做好,而是你的散热没做好,所以得想一想为什么会空焊,找到源头,你返修的概率可能为百分之几,而不是百分之20

网友:
爆珠了就用搞吧,胆大心细就可以了

网友:
用锡箔纸包好  注意温度就好了

网友:
不怎么样,有本事只把显卡取下来,别的好好的啊

维修刘工 -1 你能取下来还是个问题

网友: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如何取得时候不让其他的桥不爆锡,本人只会用棉花沾点水放在桥上,但效果不是狠理想

网友:
T60 都不好搞,看来是新手,

网友:
最主要还是自己去总结经验  反正对于我早就不是难事了

网友:
全部爆了还要修呀?工程大了吧,没那么复杂

网友:
一个字:贴
两个字:再贴
三个字:还要贴
你的锡箔纸,高温胶都用来干嘛?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该大方就大方

多用些高温胶带和锡纸就可以了,要正反两面都贴,有条件再用烙铁的海棉弄些水再放在离显卡近的BGA芯片上,就可以保证不会爆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