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线到开关针脚问题,忘高手解答

楼主(2012-05-14):
我试过多块主板,部份能在开关针附近找到与紫线相联的电阻联接到开关针,  有些主板,找不到

网友:
并不一定每个开关针脚都是5V,也有3D3V的,通过3VSB转换来的

网友:
0.8V-5V都有的,一般就几种,首先看南桥,其次看IO,最后找紫色5V。不过万用表测量反过来要方便些,先在紫色5V,再IO,南桥。IO的开关脚位要去看图纸或者论坛查找

网友:
不能读死书啊!有时候通过1117直接过来的

网友:
不是每种都是这样的     维修还要要经验的

网友:
5V一般通过117转为3。3V,

网友:
哦,1117啊,自己慢慢玩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