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Z06 不触发 开关有3.3V电压

楼主(2012-05-14):
接了台奶牛Z06机器 说是键盘和USB 不能用 想换个南桥就好了 先试机 没待机 原来他来的时候设备器线断了 自己接了下通电 不来米了 拆机 加焊了下IO 换了个隔离管 有待机了但不触发 3.3V 5V出来了 换了IO 还是没用 求高人指条明路
不触发

网友:
查下南桥条件撒,做一下南桥可能就好了!
奋斗上半生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还是你换的东西有问题,仔细查一查

网友:
全能新手学习了

网友:
估计你的问题还是在IO那里。周边的电阻电容没掉吧? 特别是IO的晶振电路。

网友:
我也有个 电池能开 电源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