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绞线做监控,若干心得,及意见。

楼主(2012-05-14):
现在做监控 很多都用双绞线做监控,  因为双绞线做监控造价便宜, 1根双绞线可以带4个摄像机,就算加上 双绞线传输器 造价也比视频线便宜,  (中远距离用双绞线)。 , 我并没有用过双绞线做监控,。 不过我看到别人经常用双绞线做监控,而且有的很远, 300米。,500米的 都用双绞线, 而且效果也不错,看不到明显的差别,。  就算是好的双绞线也比75-5的视频线便宜。 距离短的,300米左右的加上 无源传输器,   距离长的 加上有缘双绞线传输器, 。就算是 有源双绞线传输器也就100多块钱, 也比75-5的视频线造价便宜。
   借题目,问个问题, 我有个监控,900米的距离用好的 双绞线 可以吗?中间有埋地,和经过变压器房。请问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屏蔽是个大问题,只有在电磁场少的情况下才用双绞线

网友:
双绞线
什么样的啊

网友:
没试过,不过,估计经过变压器房会有磁场干扰!

网友:
变压器房的干扰蛮大的,估计到时候传输的图像会有雪花或者模糊

网友:
用过一次双绞线200米,盘着线的时候通,打开就不通了,而且近距有明显条纹,一直没找到原因,以后 就没用过。

网友:
换换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和详细安装方法?  我也很想了解这块,,

网友:
没用过,知道的兄弟说一下

网友:
我做监控是用视频线,经过路由时用双绞线,并不是用双绞线牵几百米

网友:
我那天去了一个 场子里面 , 我专门去看了看他厂子里的监控是怎么做的。   ,他的监控全是在围墙上面,最远的估计也有500米, 我看了,他全是用的 双绞线(非屏蔽的),近的用的 无源双绞线传输器, 远的用的 双模双绞线传输器(应该就是有源双绞线传输器),效果做出来,挺好的, 没干扰,效果很好。
     还有一个我们这里的钢管厂, 场子里面全是高频焊管机,  也是用双绞线做的,远距离的也得有350米把,他用的无源双绞线传输器,,做出来的效果也不错,干扰也不明显。

网友:
网友说行,你就试一试。

网友(2016-02-21):
你这个适合用无线网桥去做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