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到底对焊工有怎样的要求?

楼主(2012-05-14):
笔记本
维修,什么样的焊接技术才算过关呢?讨论下吧
笔记本维修

网友:
208脚的EC 3分钟焊上,完美,就可以了

网友:
飞线好,烙铁就牛叉了

网友:
焊工不好不但修不好,还会扩大故障

网友:
良好的焊接技术是长时间焊接练就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