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适配器坑爹啊

楼主(2012-05-14):
前几天买了一个HP电源,不是原装的,拿在手上就从重量上面能感觉到,30块,没有用两天,昨天插上去没用一会就听到啪的一声,看图吧

线上面烧了一个洞

还好笔记本没事

网友:
谁叫是MADE IN CHINA呢,现在国产就是山寨的代名词。
电子产品就这样,~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便宜能有好货吗,呵呵 运气还不错,没搞坏你的主板
因为有人买,才有市场,
要是把笔记本给搞挂了就更坑爹了!!
呵呵,换机线说不定还能用,山寨也很牛了,便宜嘛。。

网友A:
国产的没办法0 0

网友:
楼主运气还不错,只烧了电源线,君不见好多山寨电源烧机器的

网友:
我也觉得运气很不错,还以为笔记本挂了,用电池开机是好的,另找了一个原装适配器试了一下也能开机。

网友:
国货信不过啊

网友:
山寨的垃圾 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没办法0 0

原装的也是国产的,山寨的是偷工减料的。

网友:
确实是的,偷工减料,山寨的不比较还好,比较了真怕

网友:
运气 好啊,没有烧机器

网友:
这个还算好的了

网友:
一般负荷很高才会这样吧?

网友B:
我上次插个新适配器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插个新适配器爆了,

这样的东东以后不敢用了

网友(点评):
用还是要用的,

网友:
楼主还行,我前几天卖了一个显示器电源给客户,把他的显示器驱动板都炸坏了

网友:
TMD坑爹啊!!!!

网友:
换过了  只是把线烧了,电源是好的,但是不敢用了,下次可能运气就没这么好了。

网友:
那个线差了点,炔几下就断了

网友:
山寨的东西太坑爹了5……

网友:
坑人,但是有些客户就要便宜的啊,咱们做维修也没有办法,好的客户嫌贵,

网友:
线要注意罗...我都是用拿货都5块一条的..别那些便宜的2块多的.搞死人的

网友:
没把你机器搞短路算你幸运的喽

网友:
OEM就这样
30块能好到哪里去
同意楼主:
5.0
づ开始懂了、
同意楼主:

网友:
小徒弟接了个适配器玩游戏,然后店里就没电了,之后啪的一声,一股糊味传来,小子一头冷汗。

网友:
其实一般的也没有那么差 只是你点子背你那个实在太水了

网友:
楼主还是哪句话啊!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个正常,只要不烧电脑不失火,怎么烧都行,不就换个电源线嘛,不过是有点儿坑爷爷
同意楼主:
5.0
づ开始懂了、
同意楼主:

网友:
我见过适配器输出35V的,电脑也挂了,不过我修好了,呵呵

网友:
支持正品,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
有什么办法!好的客人不要!!!这种线材的线芯是铁的!用磁铁可以吸住!!!

网友:
有没有办法不拆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山寨啊?

网友:
本没事就好,,

网友:
楼主真是好幸运,机子没事,前段时间不知从那冒出了个适配器,通电机子直接冒烟,一测适配器电压30多伏,唉就不说了,折机还好只是个二极管烧了 国产货坑爹啊!!

网友:
哥是修电脑的 ,这种东西见多了 ,便宜啊 。铜线就那么几根还不是铜的

网友:
这只是适配器前面的线烧了。
请不要鄙视国产
现在中国人用的,有多少时真正国外货?真正交关税进口的?
现在我们用的多少,所谓非国产货。真正是非国产的?
现在有哪个,卖的好的牌子?不是在中国代工的?而还直接从外国进口过来?

网友:
见过好几台山寨适配器烧掉的主板,所以我坚决不卖山寨货了,只卖原装的,一个也能挣30元左右,客户基本上都能接受。最关键的是不会惹麻烦

网友:
山寨的虽然差,但是市场还是很大啊,所以买卖的人都多哦

网友:
那是坑自己

网友:
是线的问题,不是适配器。

网友:
我卖出去的至今还没有坏的

网友:
贪便宜没好货的。

网友:
谁让他便宜了。便宜没好货

网友:
电原线质量不好吧

网友:
山寨的就是这样,我一般电源线都买好的!

网友:
只是辅助线有问题很正常的`!电流大了,楼主的托线板有问题

网友:
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山寨的也可以分好多种!

网友:
便宜的没好货啊

网友:
现在好多山寨货是用劣质的电源线,里面的铜线都氧化了,做工也很差

网友:
最好不要在适配器上省钱

网友:
价格优惠吗?

网友:
发现这种所谓国产的适配器的AC电源线非常容易断。

网友:
楼主运气还很好没有把笔记本给烧了,算你运气好。以前换过一个DELL的主板。据客户说是一个星期换了。两个适配器。结果换第二个适配器的第二天板子冒烟了。还是I3的机子。CPU也坏了。

网友:
看到便宜的谁能想买

网友:
铜线贵呀,国产的特别是山货就那么几根能顶得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