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进水维修

楼主(2012-05-14):
有一台dell n5010的机器,有时候有待机,有时候没待机,有待机是:0.01,问题就是不触发,查了一下电压,什么电压都没有,我把腐蚀的地方也用洗板水擦了,看了一下也没有烧坏什么芯片什么的,一切正常,也没有短路的,想问一下哪位修过类似的问题,给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什么电压都没有这不对啊,你先查查主供电19V有没有到公共点,3V 5V 待机电压需要输出,供电是基础啊

网友:
你概括的太么糊不清了,这样的问题多了怎呢说呢

网友:
板子断线了吧

网友:
一步一步的查啊,缺哪个电压,修哪个电压,下个图纸,你这样问,没有人能帮的到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