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档LOGO修复一例

楼主(2012-05-14):
       今天今天接到一台T400档LOGO ,早听闻此机乃神机,先U口,果然不出所料,U口针脚对地!用刀片拔正,OK!

网友:
直接给换个U口  给客户说换南桥   最后换主板   哈哈

网友(点评):
关门大吉吧

网友:
认真仔细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了,以后见到得注意一下啊

网友:
IBM机器我们看见挡LOGO先想到的是BIOS   呵呵  这次学习了

积累维修经验了。

网友:
这种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了

网友:
啊,这个难道是这款机子的通病吗?

网友:
俺自己的同方本子,就是U口对地,不过故障是不触发了。拨正了就好,然后用胶布贴上了。
哎,木匠家没有好板凳,修电脑的都懒的搞自己本子,能将就用就将就用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嘿嘿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A:
这个板子U特别爱坏   联想太操蛋了  。

网友(点评):
个人使用方法不对造成的多,其他原因的没见过

网友:
几百大洋到手楼主高兴呢。

网友B:
今天遇到台G450机器,电流乱跳。找好长时间才发现U口针都插弯接地了,挑正就好了。

网友:
这种机子,这个问题太多了,我都修了好几个了,U口前面的保护IC坏了也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台G450机器,电流乱跳。找好长时间才发现U口针都插弯接地了,挑正就好了。

我也碰到一台是U口查烂了,数据线短了,换了个U口就好了 @

网友C:
这机器的U这么容易坏?

网友:
挡 LOGO 明显自检没过塞,,

网友:
好犀利的维修

网友:
呵呵。。。。。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是通病样嘛,USB接口电容出问题也有这种可能,这个机子这个问题多

网友:
清华同方的机器 待机时 USB供电有5V

网友:
恭喜发财。。。。。。。。。。。。。。。

网友:
学习了。。下次走捷径了

网友:
属于板子通病,U口哎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U特别爱坏   联想太操蛋了  。

说实话,我还没碰到过R400\T400 CPU坏的呢

网友:
是个通病,我碰到过好多台,最好还是换个U口吧,客户再换插U口,又会一样的现象哦,怕收不起价,可以说修主板,看到U口坏了,顺便帮忙换一个啊

网友:
通病啊 修过很多了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的U这么容易坏?

这么经典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