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威刚1G 800的内存条不能Intel平台上用

楼主(2012-05-14):
一块七彩虹断剑C.G31H的主板维修,商家拿来的,说不过内存,上面插了一根威刚1GB/800的内存条,上电测试卡跑E1,测得内存电压1.8v是对的。另外换一根其它的内存条,可以跑上去,接上显示器可以显示。然后把威刚的1GB、800的内存条插在AMD平台的主板上,可以开机。晕了,我又把它插在另外一块Intel的主板上,故障依旧,请高手帮助分析下,是内存条SPD芯片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要是spd芯片的问题,为什么在AMD平台上就可以,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点评):
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淘宝上有AMD专用的内存买的,估计这个条子就是挑平台的AMD条

网友:
是啊!有些条子也挑平台的

网友:
晕,人家以前用得好好的,怎么有不兼容的这种说法呢?

网友:
  SPD损坏,刷个新的上去,  AMD可以不读SPD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