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的原装主板945GC-m2维修

楼主(2012-05-14):
今天修到一块被雷打的
主板维修
。如题 现在电压都正常 时钟 跟复位也出来了 网卡也拆了南桥也换了 就是一直不跑码 复位灯隔5秒就亮一下 隔5秒就亮一下 求解脱啊 !
主板维修
主板
求助

网友:
按没有复位检修

网友:
有的主板是隔几秒闪一下是正常的,建议还是按测一下PCI槽的A15脚有没有电压。然后再确定有没有复位

网友:
测南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