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的主板维修不跑码

楼主(2012-05-14):
一块V星G31M3 V2的主板维修四大供电都正常,就PCI槽的A15脚的电压有点低,就1.8V。我bios刷过了,还是不跑码,复位灯长亮,这是什么问题啊?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复位灯常亮 刷什么BIOS啊。先查供电 时钟

网友:
各大供电都测了吗?时钟都正常吗?复位都正常吗?CPU有复位吗?楼主给的信息部全,没法判断

网友:
打一下CPU主复位正常不?如果也偏低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哎,终于刷好了,是bios的问题,复位电压只有1.8V,别的都正常,就是不跑码,但现在又出来新状况了,开机亮了,在Logo处停了,诊断卡跑3C 3A。再点一下复位就能进去啦

网友:
给位大侠,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