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8SM-S2L MAC地址变动问题

楼主(2012-05-14):
我有一块技嘉的M68SM-S2L 主板维修,跑C1,用烧录器刷了个BIOS , 亮了  可是上不了网,MAC地址和主板上的不一样   请教大师怎样把MAC地址刷回来呢,  网卡芯片是RTL8211BL的

网友:
MAC地址不是都保存在网卡芯片中?这是它的身份证

网友:
PCI-E下面有个8脚的网卡MAC地址芯片,标号是U4,从别的主板摘一个过来就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