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Y450!

楼主(2012-05-14):
收了台联想Y450的笔记本,开始的时候看电流0.82---1.12----1.20--0.82--1.10,开始是我同事判断是显卡,和用户报了价,用户同意修!
放机维修,同事说他忙我就接手了,看了一下,电流跑向是有点像显卡,就加焊了显卡,测机还是不行,以为显卡爆了,订了一个新的。
回来换上,晕,还是一样的,不过电流跑向有变动了,
一开机就到1.13----1.25---1.19----1.18---1.13---1.12---1.13--1.12
一直跳变。
由于本人也是刚学维修时间不长,所以没有思路!
希望哪位前辈能够指点在下!!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下CPURST HADS# BIOS波形

网友:
刷了BIOS也没用,又定了一个显卡,还是无用,没办法,最后和用户商量,交换板子了!!

网友:
应该是信号没起来,有示波器可以研究下,Y450是独显吧,测显卡板电容什么的,有没有波,测帧频率什么的

网友:
看下显卡供电1.8V 到了没有

网友:
我也刚刚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修好了 告诉你

网友(2012-06-13):
今天遇到一例,不过没搞定,客户是有时死机,有时开机不显,有时尽XP进度条时当机。

网友:
Y450还真难搞啊

网友:
这两天也修了一个Y450,本屏和外接都有竖条纹,后来加焊了一下后就时亮时不亮了,亮的时候本屏有背光无图像,外接还是带有竖条纹的图像。不亮时就跑到4A。后来换了一个新显卡后,就彻底不亮了!真不知道怎么回事,BIOS和显卡供电的小板都换了!高手帮忙

网友: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