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2sw+

楼主(2012-05-14):
AOC 912sw+点一会自动断电,偶尔自己又亮了,频繁,,请问什么问题,修显示器有危险吗,新手,电容没鼓

网友:
你看看在停的时候显示器上指示灯变颜色没,如没没颜色,则是灯管或高压板问题。要变颜色则是驱动板故障或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我遇到过你这样的机器,有几台都是灯管老化造成的。

网友:
先把按键换了在说!

通病

网友:
把按键板上的开关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