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电源适配器功率不够 引起的烧机。

楼主(2012-05-14):
    接到过好几台机器  有联想的  有东芝的。
  都是被电源烧的。
            客户说原装电源坏了  就找人配了个待用的,
   看电源标示 。 安数 功率都比本子上的高。。。
     其实那些都是假的 ,
       那些卖电源的说过, 他们那是便宜货啊。
   标的 都是假的。
        最明显的一次是  一台HP  还是SONY 的   记不清了。。  原装大电源 19V 4.7A的
    昨天来配个电源   标的4.7A  拿回去就不行。。  按下开关  开机灯就闪啊闪啊
  他就以为电脑也烧坏了。    就来找我们修。。。
      试机的时候是用他电源   确实开不起来,
  然后我用 恒流源试 ,,, 开起来了。。。
          我说你电源坏了吧。。。
   客户就说    已经换了3个试过了   都一样。。。
     。。。。
          那就修呗,
   拆了机  查了板  什么问题都没。。  就是不能上他的电源。。。
          最后还是找了个旧的原装电源给他了。。。
          什么 都OK乐

  这个还只是开不起来。。  还见过几个 都是来这配电源  结果把机器烧了的。、。
   童鞋们。。。  要注意啊 。。。

网友(点评):
zhu主要极性,烧不了

网友:
一般不会烧机器

一般是不会烧。 但是确实碰到过。 难道是他运气不好 刚好来买电源 的时候主板坏了? 人家同行 帮他配个电源, 结果机器烧了。。。。 同行都快急死了。、。

网友:
碰到连烧过两块主板的

网友:
不过有很多电源质量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
我以前都是卖水货电源,有一次我把一个客户的电脑搞回去晚上给装系统,就在店里搞了一个新的电源回去,结果把人家用索尼整挂了,拆开一看是冲电芯片坏了搞的过不了保护隔离,又没芯片换,又是过年,售后也关门了,再一查本本刚过保,过完年售后上班了,搞了个假发票骗过去了,总算是搞定了,现在也不卖水货电源了,坑自己啊,奶奶的,年都没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