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78AX-S主板不引导维修。

楼主(2012-05-14):
今天看到个帖子富士康a78ax-s主板不引导,原帖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1424-1-1.html
也不知道这个哥们解决了没有了。 我也遇到过很多片这种问题, 都是换北桥搞定。换南桥没用的。

网友:
也不全部是,一部分机型那样

网友:
一般引导不了系统,我习惯打一下PCI A6 A7 B7 B8IRQ阻值,如果不一致直接换南桥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