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6l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14):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e46l 开机0.4几掉电,电压什么都出来了,就是一直掉电,求高手指导

网友:
是不是AMD的CPU?AMD的话百分之90是CPU挂了~

网友:
能说清楚点么   听你说的电流应该是CPU 没有工作

网友:
是空载还是有负载的,~

网友:
电流低 条件没有满足  电压 时钟或复位

网友:
0.4  应该是CPU没有电压工作吧   你自己好好查查吧

网友:
如果电压都出来 那么要查下电源好信号HWPG.....如果没出来是会掉电的

网友:
写的不够详细,掉电有很多情况都可以引起

网友:
CPU电压出来没?PG正常不?AMD的CPU 坏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