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20 很奇怪的通病!!!求

楼主(2012-05-14):
一联想  THINKPAD  E420 的机器,,来时,有待机不触发,,拆机,查各部都基本正常,,用风枪吹一下待机芯片 D95280周围,就能触发,点亮机器,,在网上搜了 下 ,很多兄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应该 算通病了!  加焊了D95280 周围所有的芯片,电阻电容,,强力加焊的,现像还是一个样,,在淘宝上买了二个一样型号的芯片,,装上去,,都没有待机了,,焊得非常好也一样。。用他原来的芯片装上去就有待机电流了。 有哪位兄第解决的,,,分享 一下了!!!!!!!!!!

这个芯片很贵 买的时候芯片后缀 要一样 (多是翻新的)否则还是不开机 可能是假货

网友:
应该是有不良的原件  电容  电阻

网友A:
换上的D95280无待机,可以检测下待机的产生电路和条件。有待机的时候往往还不好检查

网友:
蛋疼啊,这个芯片有D95280,BD95280,BD95280MUV,尼玛都不一样啊,我的一个BD95280MUV的芯片,买错2次,坑爹啊,全部不能用

网友:
这机子还是蛮新的   暂时没有遇见

网友:
我上次也差不多遇到这么个差不多机子  是个上网本  焊下系统芯片就可以触发亮了  等冷了就不触发了 在吹下又触发亮了   自己原本电压是19V   我把可调调到18.5一下每次都能开机     后来没扯了上网看了下  有同样的一个本子也是那么个问题   他上面说小IO坏了  然后我焕之   确实也好了         。

学习了

网友:
楼上兄第,说的是IO 吗

可是好像有兄第换过呀

网友:
查上待机电路正常不,再查上电时序

网友:
现在没待机了,那就先把待机修出来吧,从供电开始查吧

网友:
现在卖芯片的坑人呀,唉。。。。。。。
同意楼主
芯片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主
学习了

网友:
哈哈哈哈。。这个问题我也没遇见过。期待你把他 修好了  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正在进行维修中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现在买了IO准备换下试试

网友:
那个IO 啊???前段时间我也有遇到,没搞定

网友:
靠 这机器也用通病
晕死 上个礼拜我刚介绍我朋友去买了一台
应该上市半年了 还有通病
这社会 防不胜防啊

E420 据维修站的朋友说,是THINKPAD E系列里坏的最多的。其次是E40

网友:
新机器谁说的准,当时V3000也没有人知道的

网友:
来学习了 还有这样的毛病下次要注意

网友:
有法解决吗,我都遇到几次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说一声啊

网友:
哈哈 这个这个我试真的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没修好 给客户换板了 客户的板还在我手上

网友:
现在机器更换IO了吗,修好了吗

网友:
怎么不刷个bios试试呢,联想机坏bios后不触发的很多啊

网友:
到底怎么解决啊,给个明确的答案吗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E420,有待机0.02不触发,在待机下有3.3和5V,就是不加电。换过EC芯片故障依旧。求解

网友:
我有一个E420。有0.01A的待机电流。待机的3.3v 5v都有。只不过EC 的14脚s5_enable 在待机是就有3.3v了。
我把BIOS刷出来又刷回去。待机0.02A。能亮了。过一会儿就又是0.01A,不能开机了。正常时,s5_enable在待机时是0v的。BIOS和PCH 和EC都有连接。
是不是要换PCH?

还有一个就是接上电源,电源口的电源指示灯是亮的就能开机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E420,也是用疯抢吹一下就好,也没修好  一个D95280就要60块钱  唉~~!无奈了

网友:
关键是 买来的一模一样的D95280 ,, 都不能用,,换上去,,待机电流都没有,,更别谈开机了,,用原来的,风枪吹一下就能开机,,不是60 元钱了,而是市场 上没这好芯片

网友:
我的机器还是没能修好,,, 和楼上的兄第一样,,插上电源,,有0.011 的待机电流, 同样都是待机0.011 的是电流,,电源口指示灯亮时就能开机,,不亮,也是一样的待机电流就是不开机,,,奇 怪的是,, 电源口灯亮时,就没有3.3  和5  V  ,了就能开机了,,当有3.3  和 5V 时,电源口指示灯就不亮了,,而这些,,,都只要用风枪吹下 D92580  周围,,就马上电源口灯亮,,能开机了,, 不下十个兄第遇到这样问题了,,真 是名副其实的通病了,,,望各位高手发表见解

网友:
最主要的是 D95280    买不到好的呀,,真是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的D95280无待机,可以检测下待机的产生电路和条件。有待机的时候往往还不好检查

问题是D95280  买来的四十元/片  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网友:
查查待机工做的条件,感觉是电容变质了,输出那的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
芯片型号不符也不行   例如cpu供电ic   6262acrz和6262crz就不可以换  换后就不出vcore电压

网友:
jintian今天遇见了 修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E420,也是用疯抢吹一下就好,也没修好  一个D95280就要60块钱  唉~~!无奈了

E420BUHAOXIU

网友:
哎。郁闷啊。。怎么办啊。

网友:
不知道小IO是哪个

网友:
PCH 或是EC。BIOS和这两个芯片都相连。

网友(2012-06-27):
哎   不好修啊啊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买了待机芯片和原来的不一样就没有待机了

网友:
这机器这么新还没有修过,不过可以肯定就是买芯片一定要注意不要买错,或买了拆机的或型号不一样的芯片

网友:
天啦,我的机器还在保内,希望不要出事

网友:
遇到的情况一样,求助中,楼主修好了给个信!

网友:
楼主搞定吗,好了说一下。

网友:
E420有一批是有通病

网友:
D95280    有3种, 不知道你对了型号没有,然后这个机子论坛里面可以改电路,不妨试试

网友:
我发现几台这样的机器都是会响。插电有大电流会滋滋滋的响 。遇到过没?

网友:
估计还是芯片问题?蛋疼,花钱买不到好东东

网友:
YUDAO YIYANG DE JIQI

网友:
这机器好像没出保修吧。

网友:
学习了 期待楼主修好啊

网友:
本本很新,还没遇到,等待问题解决,呵呵

网友:
期待呀,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器也没修好,,,。

网友:
有前辈说是 I0坏了啊?

网友:
如果有一样的料板就好办了!

网友(2012-07-29):
换一下电容试试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