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摔了,还能保吗

楼主(2012-05-14):
硬盘:HITACHI  7200 500G
偶的硬盘摔了下,好多坏道,硬盘表面没损伤,转速还算正常,(不过还在保修期内,硬盘是在网上买的)
1、不知道还能保修吗,或者用其它的手段只要不是人为损坏就可以了
2、用R-STUDIO复制老是提示文件损坏,
3、用WINHEX复制数据好用吗,或者有什么好的免费的软件呢,共享下
还望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我这里有块希捷500G也是摔了 是关机状态下摔的 还没答案是否能修好。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2500-1-1.html

网友:
只要你的硬盘没有明显的人为损坏的痕迹~都是在保修范围之内的,如果你要去经销商那里更换,那就要拿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硬盘的质量问题,一般除非硬盘不能用了他们是不会更换的,黑吧。  用WINHEX吧你的数据拷贝出来!然后格式化 ,在扫描下坏道!用软件修复下。如果还是问题很严重~你就可以去找经销商要求更换了,不过一般他们都是给你修复的!   这里包含我的经历,希望可以给你借鉴下。

网友:
正常情况下,没有外观损坏的话,是可以保修的,但是,你是在网上买的,保修就是比较麻烦了。

至于里面的数据,WINHEX也是无能为力的,估计要用DE才能恢复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