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G430电流跑0.9A无显示

楼主(2012-05-14):
联想3000G430,这款机子现在屏被客户摔坏了,电流可以达到0.9A,还以为就是屏坏了,结果换个新屏点不亮,电流还是0.9A,上假负载各电压都正常,看外观,好像没有什么元件被摔掉,现在无思路,望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最大可能是桥 芯片虚焊 或接口 接触不良

网友:
把北桥取下来看看吧

网友:
摔的机器难说的,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还是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从头查起,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要想着走捷径,偶觉得你并没有把所有的电压都好好测一遍!

网友:
觉得好像有什么没过,?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看情况有掉点了哈。。。

网友:
应该是南北桥掉电了    还是先从南桥搞起吧       北桥风险比较大哦

网友:
本人修过一台G430的机电流和你的一样也是被摔过的,电压都正常,奇怪的是我刷BIOS就好了,不知能否帮到你。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好说   上次一联想 AD可都摔坏了  硬盘也挂了 主板跑到1.7  不显  弄得  北桥  南桥   EC

网友:
北桥掉点,飞线吧,比较费时间

网友:
感谢楼主,北桥取下后,原来是桥的两个对角都掉了好多点了,听用户说是用脚踩了的,晕啊。。。此板就这样挂了。

网友:
这板还拿来修!!客户也是呵!!

网友:
楼主,都用脚踩了还修,看来因该是俩口子打架弄的,

网友:
外设有没有摔坏短路,又一次我的USB短路跑0.9A左右。。。。

网友:
那现在就没用了

网友:
我觉得刷BIOS可能

网友:
我手里一台 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