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Z16 无法关机 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14):
开机正常 拍照正常 操作一切正常 就是按开关键无法关机 必须拆下电池 很少见的怪问题 有人解决过吗 提供点思路参考下 万分感谢!
求助

网友:
楼下的高手速来解决,我也学习下

网友:
Z16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型号说清楚可能是开关问题吧

网友:
卡西欧的 开关有问题的话开机又正常 其他操作也都正常 就是关不了机

网友:
更换电源芯片,卡西欧的吧

网友:
放电电路短路了吧!~

网友:
先要确定开关按键的好坏,然后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和CPU

网友:
电路有问题,仔细看看

网友:
开关肯定是没问题的 开机都正常

网友:
检测开关那条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