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

楼主(2012-05-14):
我在打开电脑电源外壳清理内部灰尘时发现在输出部分有两个规格为3300UF,10V的电解电容爆浆了.我用一个3300UF,10V,一个4700,15V的电容来换可以吗?

网友(点评):
x行,没问题

网友:
最好是两个一样的  ,我上次用的是2200UF代换的 ,没出啥问题

网友:
只要别太大就行

网友:
只能大替换小,别用比原来还小的电容(⊙o⊙)哦

网友:
可以的。。大过原来的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不论什么元件,代换的原则是只要参数相近或比原件参数大都可以的。

网友:
呵呵 可以代换的

网友:
最好换耐压大一点的。

网友:
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就是一样,没有的话,大点也可以用

网友:
应该可以,最好是使用原值代换。换上去试一试只要工作正常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