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 风扇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2-05-14):
三脚电压分别如下:黑色的4V,其它的两脚分别是4.6V和5V,有高手遇到过没,讲解一下

网友:
肯定不正常,黑色为0V正常,其它两个应该一个是5V,一个是12V吧!

网友:
我看其它机器上,一个接地, 一脚检测,一脚供电,感觉这个机器相当奇怪,主板上接地引脚竟然有4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