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开关指示灯不亮一般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2-05-14):
液晶显示器 开关指示灯不亮一般是什么故障,有维修经验的说明下?

网友:
不通电  电源板  A/D板    按键都会照成此类问题      自己量下电源板有没有12V5V

网友:
多半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电源初次级的几率比较高,驱动板就比较低。

网友:
没有电压,就是电源板,,有电压就是驱动板,,

网友:
你测量了没   别连机器都没拆就上来发帖   看看电源板输出正常不

网友:
1、电源按键内部触点氧化,无法发出开机信号
2、电源板坏。
3、驱动版不正常

网友:
查电源板·供电·

网友:
1.先查按键 2.再查电源 3.再查驱动板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条件满足的话,再检查驱动板!

网友:
电源线及供电电路,要先自己测下呀!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电源板问题。我用通用的改好了

网友:
问: 电源板有12V,也有5V,  我测量的地方是 电源板往 驱动板去的线, 有12V  5V ,这样的话, 是不是 说明 电源板没有问题啊~      开关按键2.2V  别的按键3.3v

网友:
高压板短路也会不通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