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插PCI显卡和 PCI-E显卡 为什么只有PCI显卡显示

楼主(2012-05-14):
同时插PCI显卡和 PCI-E显卡 为什么只有PCI显卡显示 而PCI-E显卡不显示 能让他们同时显示吗

网友:
能,百度下

网友:
百度了 没有教程 你指点我下

网友:
还需要主板支持的

网友:
这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主板了,一班的话同时上的只有PCI的显示,因为BIOS首先检测的是PCI设备。

网友:
要同时显示对维修来说没有多少意义呢!

网友:
非要说有没有意义呢,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

网友:
一般的主板两个视频接口是没法同时使用的

网友:
主板两个视频接口没法同时使用,总是一先一后,cmos里设置。

网友:
同时显示有什么用处吗?

网友:
BIOS里面有个PCI,第一启动 设置 ,

网友:
大概X58以后在主板能支持双PCI-E 显卡同时显示

网友:
这个应该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