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画面有一点跳动

楼主(2012-05-14):
开机进系统都可以。。就是一直在上下跳。。每3秒跳一下。。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屏试一试

网友:
我的是笔记本啊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是屏的问题。。外接是好的
现在是不知道是屏坏。换是屏里的高压板。。那位碰到过

外接好的,只能说明,显卡外接的那一部分是好的。屏直接拆下来测就知道了
如果是整张屏都在跳 基本就是屏了

网友:
屏  屏线没插紧也会这样 也可能显卡

网友:
LCD屏的话,则是屏模组坏的可能性大,LED的话则考虑屏线或者显卡了

网友:
什么屏哦,换个试下

网友:
把屏拆下来测试完再说

网友:
机器什么型号的?如果是Y430的 或者用LP141WX3 LP141WX5的机器,就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的问题。。外接是好的
现在是不知道是屏坏。换是屏里的高压板。。那位碰到过

我把屏是拆了下来。用台式显示器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