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hp530开机画面不见了

楼主(2012-05-14):
我把bios电池放电后,换了南桥,之后开机原有的开机画面就不见了,该怎么办?

网友:
怎么样处理好了吗?

网友:
那能进系统吗.进不了可能是你换桥没有换好,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这样的情况

网友:
能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没画面

网友:
到无所谓,反正能正常使用,可能是跟换桥有关吧,把bios数据丢失。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关了哦

网友:
BIOS设置可以调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