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维修心得

楼主(2012-05-14):
今天修一片主板,BGA压桥,以前都是往芯片上放一块铜片,今天我自作聪明往上面加了两块,因为觉得这个单桥的芯片比较大,根据压强=压力除以面积,自己觉得很得意,可是结果却。。。。残酷的短路了!所以菜鸟不要自作聪明,那是自找死路,最好先踏着师傅的脚印走

网友:
加2块会短路?可能是特例吧

网友(点评):
加两块重量增加,把下面的锡球压扁了,相互沾连到一起就会短路。

网友:
吃一蛰长一智

网友:
不明白啊,什么问题呢

网友:
桥坏了吧   还是听师傅吧   我也是 吧自己用的显卡加焊 直接干趴下了   重置没网摆了一下午  结果我用热风枪 干上去  显卡短路了  蛋疼啊 没BGA   有BGA 就不会 加焊干趴下了   直接成功了

网友:
去同行那里拿个显卡 又给我吹鼓泡了  直球还是要练啊   我才学1个半月

网友:
还是因为你太用力按了 不关铜片的事

网友:
压力太大,对点很密的小芯片怕是别加了。

网友:
我到没碰到过,最多也就考桥考坏了

网友:
估计你用力过猛了吧!这种桥很脆弱,大力一点核心就会有破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