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机械式分段温控器设想

楼主(2012-05-14):
原理:我们使用的风枪、铬铁都是通过电位器设定模拟量与感温头电流比较后产生恒温效果,所以用步进电位器分段设定模拟量就可以产生分段效果。
材料:步进电位器,指针式定时器(高级点可用步进电机减速箱,最简单就用微波沪定时器)
原理图

例如:24档步进电位器时,如果总加热时间为3分钟,每分钟指针过8个电阻,根据时间点,加热就过,保持温度就将这个时间段的电阻短接。电位器两端再串接两个电阻决定起始温度和作温度微调。
补充:要想最终的温度曲线与时间流程吻合还要加入功率限定使实际的温度斜率一致。

多曲线问题:用双联步进电位器就可以设定两条曲线,三联就三条,类推。。。

网友:
其实 矿坛上 200元收个PLC 玩玩也不错 肯定比这个好用

兄弟,PLC是什么,哪天发个照片看看,没见过,做风筒加热温控行吗?

网友:
PLC当然好,但不是谁都玩的了的。我这个讲述的是如何把一个经验的流程通过简单的机械无限重复的原理。

网友:
楼主想得太幼稚了!那得需要多大功率的电阻呀?效率低啊!如果这么简单就能实现,人家还设计那么复杂的控制电路干吗?

网友:
电阻是用来产生分段模拟量的,不是用来控制功率的。这点请大家看清楚。

网友:
原理想象是可行,实际上无意义,为什么? 主板温度是慢上升过程,有吸热过程,你设250度,主板不会在几秒内到250度,加温时板温从室温慢慢向上走,中途设再多的曲线都是多余的,只有上下加热温到了化锡温度,芯片上的锡才能化,怎样想办法控制好下加热温和上加热温才是正道.

(下加热太猛,热传入太快,主板变形变色,调功率与距离,上加热风嘴口温太高,易爆桥,余温问题,断电后锡温还再向上爬升,都值得大家来讨论.再做出应对破解方案).

网友(点评):
欢迎讨论!的确,板温上升有自己的规侓,分段也主要是为了缩短芯片表面在最高温段的时间,恳定比用一个温度直吹好,当然如果通过手动分段调节风嘴高度效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
用两片4017+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PLC功能了

请画张:两片4017+时间继电器做PLC功能的电路图,方便大家可学习学习.
对。就是一个时间程序给定器

网友:
其实只要买个mcp4017接在编程器的I2C接口上,用电脑编个小程序,就能实现。甚至可以实现图形化操作

网友:
自己做手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