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机器的 密码存在哪里。谢了。

楼主(2012-05-14):
   接一方正佳和  H520的机器,解BIOS 密的。 拆开机见这机器的密码存在  24C02N这个密码片里面。用编程器读出来,看不去密码在哪里。 请大家一看看。 另网上有一篇也是关于这个机器解密的,没有讲密码是存在哪里的
这是联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766
这是读出来的:

网友:
这种情况,没弄过。看看。

网友:
我就是用的这种编程器,从来没有看出密码在哪?

网友:
有没有高手

网友:
我也不知道,没搞过,全部改成FF看看行不行呢

网友:
改是可以改,但是刷不了,我的编程器每次擦除都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