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CD TOPCON型号LC552液晶奇怪问题

楼主(2012-05-14):
一台LCD TOPCON型号LC552液晶奇怪问题,开机显示正常,就是用就了会突然黑屏一下,黑屏1秒这样又显示正常啦!是用外接电源的,电源和高压条换过,也用单灯的一条一条试过灯管,问题还是一样、、黑屏的时候电源灯还是亮的,有时会连续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时用半个多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才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大家是什么现象,因为没有60针的转接口所以换不到驱动板来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板热稳定性不良。

网友:
不插按键还是一样、、不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