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184 进系统 蓝屏。 进BIOS 卡死 花屏

楼主(2012-05-14):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加焊芯片弄好的。  具体是什么原因坏的  又是把哪里焊好了。  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还是说说过程

    接到手的时候 N184 上网本  高集成的。
  客户说  进系统就蓝了。。
    那一般都是 先做系统么。。
    插上U盘 进BIOS
  第一次很顺利的进去的,。

   装完系统重启。 解压系统。
问题就来了。  也蓝屏了
  以为硬盘有问题。
准备进DOS  用MHDD 测测。
结果就卡死在BIOS 了。

重启再进。 又进不去了。。。。
哎 没办法     要动真家伙了,
  上网本 拆个硬盘都麻烦。
把所有外设 全去了 。 硬盘 内存。 无线。。。。

故障依旧。
    就以为是主板问题勒。。
   最后再试下BIOS  进不进去。。
进不去就修了。
      结果也很顺利的进去了。。
但是不能动  一动就卡死  花屏了。。。
    看样子是显卡不行了。。
        看板上就俩芯片。
一南桥  82801  有晶振  很好认的。
  还有一个  又像北桥  又像CPU的 。。。。

    看来是高集成啊   。

这里问下。 这种集成了北桥和CPU的 芯片 到底叫CPU勒  还是叫北桥勒?

     上焊台  加焊北桥。。。。

  问题解决。  开机装系统。

网友:
集成北桥和显卡的CPU应该叫A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