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 SE2主板集成显卡不亮,屏一闪一灭通病

楼主(2012-05-14):
M2N68-AM SE2主板.zip

822 Bytes, 下载次数: 248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上面有我维修全过程,通病介绍个很清楚!

网友(点评):
今天接了好几块好几块华硕 M2N68-AM SE2主板,有几块都是集成显卡不亮。还有几块是集成显卡能亮,就是一闪一灭,开始修这个主板的时候,bios资料刷了。IO加焊了。桥也加焊了。VGA接口也加焊了。换了 !还是不行 。最

网友(点评):
就点文字信息,也浪费我们下载分。。你知道我们的可怜的下载分多不容易么?

网友:
这种单桥板通病就是桥虚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容易虚焊,但这块板子,集成显卡这问题,这就是个通病!

  一连气,这板子M2N68-SE修了六块。都是这故障。同样修好了!

网友:
不会吧,要下砸--

网友B:
嗯,华硕的板子,出毛病的真不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华硕的板子,出毛病的真不少呢!

  华硕主板有很多它的通病,有很多我还没有写帖子!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网友:
又学到一点经验了。。。

网友C:
近期雷击的机子多,如单桥的机子,拆了网卡,一般桥也坏了!楼主幸运的!

网友D:
做BGA好了吗?建议在桥上粘一个风扇

网友E:
直接上BGA焊台。烤啊、

网友F:
兄弟真是太给力了,谢谢了

网友G:
华硕内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内部有问题

  华硕内部什么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近期雷击的机子多,如单桥的机子,拆了网卡,一般桥也坏了!楼主幸运的!

  嗯,大部分雷击的的电脑,网卡芯片一拆就可以!单桥的板子,确实雷击的,单桥的确实比双桥的几率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真是太给力了,谢谢了

  不客气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BGA好了吗?建议在桥上粘一个风扇

  是的,这板子确实巧发热量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上BGA焊台。烤啊、

  BGA加焊是有风险的 ,未必直接加焊 !

网友:
                         标示 OK都是坏的地方

网友(点评):
330的排阻

网友:
加焊都是上BGA台,加焊,不然你如何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