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 三星X06

楼主(2012-05-14):
   真的很悲剧  修的我都想哭了。
  接到台三星X06
  不开机
     维修电源  试机 。 待机大电流哦。2.5A 啊
没的说 大短路嘛。
  拆机  。裸板测试。
   各电感对地正常,。  公共端 VDC 对地了、、
           在基地找到图纸。  先研究了下  VDC 连到很多东西哦,

   按照概率  先取VDC 直接连进去的IC  ,,一个个取下来。
结果 故障依旧啊。
   头疼了。
  不是IC的话 那就是  集成管子  和电容的 几率大了
       又一个一个的拆啊 终于找到了

     VDC 连得C501挂了 。。。。

补充内容 (2012-5-15 09:28):
昨天赶着下班,  没写完就发了。 确实把电容找到后就不短路了。 但是通电后试机 2秒后就又大电流勒。
又一个电容挂了。  又取掉、。  再试。  又烧一个。 烧了3个后  不烧了。。。 终于稳定了。 再次试机OK了

补充内容 (2012-5-15 09:30):
试机几次后就装起了。但是又不稳定了。 每次进系统到一半就会黑屏。电流从1.3掉下来到0.65   又得拆开。 发现电流掉下来时 U10 SC1486 出的1.8V  P0.9V 没了。 于是想换个U10  结果一取下IC 又烧爆了。彻底没救了 ,

网友:
就这个就修的想哭了?

网友:
大电流没有烧鸡大法?公共端短路一烧就知道了。

网友:
用烧机大法啊,很快的啊

网友:
公共点的电容一个个的取就行了

网友:
没有走捷径啊。用烧鸡法,哈原来这么简单,就电容坏了 ,会修的你想笑。

网友:
  烧嘛~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几分钟就解决的了~

网友:
就是啊 怕坏的话就把电流电压都跳小点啊 电流2A的话应该不会照成更大的故障扩展吧 这样的电流足够烧出来了

网友:
修的你想哭,看的人想笑。。。

网友:
只要客户给你时间,相信你会搞定的

网友:
了解了,谢谢这个哥哥,。

网友:
还好 还 好!!!!!修好了就醒!!!

网友:
烧机大法,一般容易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