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带回的IPHONE4S如何在大陆用?

楼主(2012-05-14):
日本带回的IPHONE4S如何在大陆用?已经把系统刷成中文的了,可是不能入网,请问需要如何处理?在网上找了些资料,一般都说暂时没办法处理。

网友:
估计卡就卡在那个频段上了

网友:
要看什么基带.是不是有锁版本

网友:
请教如何知道是否是锁版,如果知道基带?我在网上查资料,据说从日本带回来的都是锁版的。

网友:
搞个卡贴试试呢

网友:
插中国GSM能收到信号就是无锁版,无服务但又能打112就是有锁版

网友:
可以解锁的,不过价钱比较高

网友A:
楼上的朋友,价格高会高多少?

网友:
    有锁的还是无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朋友,价格高会高多少?

500 到600之间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有锁了,用卡贴就可以了,我的4S也是日本了事SB公司了。

网友:
要卡贴可以找我了。QQ:94711059    我的iphone4S 5.1.1版本可以用了。

网友(2012-07-03):
不能用卖给我吧。。。。。呵呵

网友:
应该是有锁的 , 你升级要保基带升级 , 然后用原卡激活 . 接着网上128元能买个免112的卡贴 . 不过可能是一格信号 ,但是打电话短信什么的都没问题 . 至于卡贴要看你的基带具体是多少.

网友:
看来有些麻烦

网友: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2014-06-19):
用外置卡贴解决不了吗??/

网友:
日本的机器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卡贴,不行就官解

网友:
能解锁的话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