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什么原因了?

楼主(2012-05-14):
客户今天送来一台机子,接上电源后,电脑总是自动重启,启动一会又自动关机 ,又自动重启,电脑和 CPU没问题我都换了还是一样自动重启,断诊卡也显示NO,什么原因了???

网友:
可以看看是不是内存   还有系统等…………

网友:
开机键拔掉。。在试。。。。不行的话换系统在试

网友A:
你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哟 我碰到过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哟 我碰到过好几次

我都说了,我把电源换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电源试试吧

换了,都一样

网友:
那你就开机线路跑线。一路查下去。

网友:
顶起!LZ慢慢来!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就是主板有问题罗,坐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就是主板有问题罗,坐等高手

我觉得就是主板有问题吗

网友:
检查,细心点,先跳线,内存,硬盘,系统

网友:
看问题描述,多半是主板

网友:
看看内存SPD设置。BIOS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