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crt显示器

楼主(2012-05-14):
19crt显示器开机闪几下伴随着吧嗒的声音,而且重启时也是如此,感觉好像在消磁,有时按住推出键就好了,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请教一下论坛老师,谢谢。

网友:
量一下12V开关管阻值,声音可能是开关管不能一次开启而不断闭合开启的声音

网友:
如果按住退出键就好了,那是面板按键有问题,全部更换,不过,看你介绍的故障现象,好像是电路保护后产生的,把线路板上功率大的原件从新焊一下,有可能问题解决。

网友:
高压保护,看FBT有脱焊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