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笔记本屏幕分成6块

楼主(2012-05-14):
ASUS Z99D笔记本开机后,屏幕分成6块,而且有竖线,是显卡问题还是屏幕问题呢?如果送修,市场价是多少呢?请指教,如果价格太高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显卡问题,价钱吗,看你在什么样的城市了

网友:
六分屏,属标准显卡问题,也属这个机型的通病了,价格一般在两百左右

网友:
竖线是什么样的饿?打算修之前,让师傅先测下屏是否好的。

网友:
重置下 显卡就行了    但是我不会直球 蛋疼啊

网友: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