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2主板实测电压

楼主(2012-05-14):
故障现象:冷机(冷10小时以上)开机,内屏能显开机主板画面10秒左右,消失成蓝屏.再不显,能听到开机音.外接能现(装上显卡驱动)外屏也成黑屏.测得各电压:参图.无图纸实测,表有点误差.黄色匡内是:4835B,D  S有0.22V,G0V.进端是电池正极,出端是PL6,也就是0.22V的那电感.找不出G是那控制.(这里的电压用电池和适配器都一样).没有往后修的思路了.望修友指导.

网友:
你现在,判断是哪的问题,   最好还是先软件后硬件,  官网下个原装驱动先试试吧,  不行再从显卡入手吧

网友:
论坛有这个图纸 。看图纸就能查出G哪里来的

网友(点评):
搜了一下午都没找到,才使用的这办法.

网友:
这个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黄框里mos的后级小短,仔细看看吧!
PS:下次麻烦换成粗一点的字体和色线可以吗!!!累眼睛!!!!!!!!

网友:
你用鼠标左键点一下就大了.

网友(点评):
谢谢!可我下不下来.文件不能解析,换了几个阅读器都不行.

网友:
10点积分!狠!

补充内容 (2012-5-16 20:16):
回指纹密码:我承认我不缺这10分,但是谁的积分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三点下载分有很多时候都是要慎重的考虑,何况10分呢!你要是看不过去你就别看!

搞的像新来的一样。简单规则自己又不是不知道。

网友:
对着图纸查,应该是电压不正常引起驱动不了

网友(点评):
还没找到图纸呀???那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