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I BD4175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2-05-14):
  该机待机正常,所有M状态的电压都出来了,但是BD4175(TB)的51脚不发出MPWRG。这是M状态电压好的信号。发给南桥和PMH7当作他们的复位信号。请问这个信号是待机时就有还是开机后出来的,我的理解是待机时就应该有的。因为没有这个信号南桥就无法复位。在修别的机子时,南桥的RSMRST信号都是待机时就有的。但是现在没有,TB换了两个了。待机电压也正常,TB为什么就是不发出MPWRG信号呢。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上,TB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MPWRG信号。不胜感激。

网友:
3M 5M 分别要到BD

网友:
3M 5M已经到TB了。

网友:
你看看这个信号是不是有短路引起电压起不来

误解了!挑起后TB的51脚一定是第电平,51脚的线路应该是高电平!如果还是低就应该是有漏电情况!查查上拉电阻!
不要误导!挑起那还能出高电平?需要上拉!
挑起TB的51脚,还是不出,是短路了吗?

网友:
机器修好了,是南桥的RSMRST短路导致TB不出MPWRG。换南桥后正常了。得出的结果是:R60在待机时TB就发出MPWRG信号了。

网友:
信号摸得挺透彻的啊